电工电气
干扰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5-11-27):
大家好,小弟碰到一个问题,单项交流电机(~220v),影响直流电机(220v),问题是这样的,两个电机分别负责不同的事情,当交流电机开始运行是,直流电机会动一下,直流电机用可控硅(bt151)控制转速.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应该不是干扰.是压降.

楼主:
能说明一下您是怎么判断的吗?谢谢

网友B(2006-01-16):
增加导线截面与缩小距离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可控硅出现瞬间冲击引起的误动作,我们曾经试过,在直流电源前加入滤波器或者可控硅前加大直流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由于可控硅的误导通所致。可控硅有一个DV/DT的限制值,超过这个值可控硅会自己导通。在电动机启动瞬间,DV/DT超过了那个限值,所以可控硅自己导通,导致直流电动机动一下。等到电动机启动完成后,可控硅没有触发信号,所以不会导通,直流电动机也就不转。
这才是事情的根源,解决办法楼上的应该可以

网友E:
同意steelen的说法,应该就是可控硅的误导通所致。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故障的 仔细检查你的直流电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