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

楼主(2005-11-27):
1、我用S7200PLC和TP170液晶屏,S7200模拟量里的实数寄存器为MD**,而液晶屏里寄存器是VD,我应该怎么办,或者换哪个寄存器在两个里都可以用。
2、我的机子里原来装了STEPV5。2,我把机子格式化了,怎么装不上了,而且装5。3也不行

网友A:
1:两个中的寄存器必须是一致的。可以把200中md mov到vd中。
2:安装时提示什么原因?

网友B:
也是可以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