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ALDO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5-11-27):
我们厂的900可逆式轧机生产线,用的是ANSALDO直流调速器,现在当运行模式打到点动或轧制模式且此时主机就有0.02m/s的反馈速度在转动,我们以为是速度环的P、I参数的问题就适当的增加了I参数的值,减少了P参数的值,但还是有0.02m/s的反馈速度在转动。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才好呀!!!

网友A:
估计是存在干扰信号。

楼主:
那可能是什么干扰的呢!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B:
给定漂移,加一点阀值电压就好了

网友C:
可以考虑开环看看故障还存在否?

网友D(2006-01-26):
1.我感觉不是PI参数的事情,可以加点偏置~
2.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给定电位器也就是34口在你调到最小速度时候是不是输出的“0”V~
3.如果你的系统里有张力辊的话,我感觉很可能是张力反馈误差造成的~

楼主:
TO 安塞尔多:
    你好!我想问一下加偏值是在那里加的!!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速度给定不是靠电位计给的,它是在程序里做的!
    您能把你的第3点讲的详细一些吗!!我们这里确实有张力辊!但有0.02m/s转动的主轧辊只有速度系统!!
     希望您能帮忙谢谢~~!

网友D:
QQ:19794595
你可以加我~我和你详细说~

网友E(2006-10-17):
 北京北整科瑞电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在原北京整流器厂基础上改制重组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加工设备,科学的管理体制;建立了完整的产品研发、生产、调试和售后服务体系。
    “敬业、创新、图强”是北整科瑞公司的精神;“用户至上,质量第一,追求卓越,不断改进”是我们的质量方针;“诚实守信,精益求精”是北整科瑞人自律的质量行为准则。公司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产品按照IEC及GB标准进行生产制造,质量稳定可靠。
     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成套电控设备和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系统开发、设计及生产制造;提供全数字交、直流调速系列产品、数字同步机励磁、数字汽轮机、电解、电镀、电源等电控设备。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冶金、金属制品、建材、化工、造纸、制糖、水泥、矿山等各个行业。
     公司利用自己研发、生产的优势,代理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电器产品: ABB(可控硅及备件)、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POSEICO(可控硅)、CEAR、德国SIEMENS、HUBNER、丹麦BUSSMANN(熔断器)、法国RADIO-ENERGIE(编码器)、EUPEC、AEG、OMRON、英国CT、A-B、EBM、施耐德、EMG(伺服阀)等产品及备品备件。例如:可控硅、熔断器、控制板、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上位监控软件、压敏电阻、编码器、ANSALDO产品专用电路板(可控硅、风机等)。
     对于原北京整流器厂的设备,我们继续提供维修调试和相关备品备件等服务,应一些老用户的要求,我们对原北整厂的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和更新,设备运行稳定可靠,现场使用情况良好,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欢迎需要改造、更新设备的新老用户来电来函垂询。010-65403561 85702997  www.bzkr.com.cn

网友F(2006-11-23):
和PID肯定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不是你控制器在要求的停止的情况下,输出的电压不为0.,或者是传输的有干扰,加一点阀值电压

网友E:
  北京北整科瑞电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在原北京整流器厂基础上改制重组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加工设备,科学的管理体制;建立了完整的产品研发、生产、调试和售后服务体系。 “敬业、创新、图强”是北整科瑞公司的精神;“用户至上,质量第一,追求卓越,不断改进”是我们的质量方针;“诚实守信,精益求精”是北整科瑞人自律的质量行为准则。公司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产品按照IEC及GB标准进行生产制造,质量稳定可靠。 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成套电控设备和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系统开发、设计及生产制造;提供全数字交、直流调速系列产品、数字同步机励磁、数字汽轮机、电解、电镀、电源等电控设备。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冶金、金属制品、建材、化工、造纸、制糖、水泥、矿山等各个行业。 公司利用自己研发、生产的优势,代理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电器产品: ABB(可控硅及备件)、意大利安萨尔多 ANSALDO(ASIRobicon)、POSEICO(可控硅)、CEAR、德国SIEMENS、HUBNER、丹麦BUSSMANN(熔断器)、法国 RADIO-ENERGIE(编码器)、EUPEC、AEG、OMRON、英国CT、A-B、EBM、施耐德、EMG(伺服阀)等产品及备品备件。例如:可控硅、熔断器、控制板、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上位监控软件、压敏电阻、编码器、ANSALDO产品专用电路板(可控硅、风机等)。 对于原北京整流器厂的设备,我们继续提供维修调试和相关备品备件等服务,应一些老用户的要求,我们对原北整厂的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和更新,设备运行稳定可靠,现场使用情况良好,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欢迎需要改造、更新设备的新老用户来电来函垂询。 010-65403561 85702997 传真010-65403562 www.bzkr.com.cn

网友F:
应该是参数DH6吧

网友G(2007-01-09):
   我的看法是,您的励磁模块的钳位电阻有问题。励磁电流给定及反馈是否调节正确。(您的电机励磁电流是否和励磁模块(不知是内部还是外部)是否对应。)

网友H:
我们也是用ANSALDO直流调速器,我们停下来时候有的监控会显示有速度一、二十转,但实际电机没有转。
加我的QQ:459277084  我们交流好吗?

网友F:
王亿华: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就有这个情况?
还有你们用的是什么表,电压还是电流?
先换表看看,然后还是那样,估计是运放有了零点漂移了,也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D:
实际上电机不转?是不是在抖?显示只是停车的时候有~过一会又会消失?

网友I:
调节你的反馈值的偏移量

网友J:
谁有安萨尔多电子版资料,chensiry@sina.com

网友F:
我爱法拉利:
说的对,我当时只从外部电路考虑了,呵呵

网友F:
我看了一下,发现可以不改反馈的偏置,把PWM3的输出加点偏置就可以了,改了反馈反而可能不准确

网友K:
太好了!
多发这样的文章,互相学习!

网友L:
我们公司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在参数里有一个信号延迟时间稍微加长或者将响应精度稍微调低都可以避免这个现象发生,多看一下他们的手册

网友M(2007-02-14):
调速器处于什么状态?如果处于"H"状态,可能是反馈干扰造成的。如果在运行状态,可能是模拟量速度给定有漂移。增加模拟量的零点值。

网友N:
加偏置电压只能暂时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干扰的原因。

网友C:
电机测试系统主要测电机哪些参数?

网友C:
大和徜哥,回答啊

网友O(2007-05-01):
谁有安萨尔多电子版资料,tianyuan-fa@sohu.com

网友P: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

网友D:
直流调速器群:21770798
用ANSALDO的朋友加进来吧

网友Q:
本处长期需欧陆等直流控制器,,及整流可控硅模块有价格优势的请联系,,guojiarenz@163.com

网友R(2009-07-27):
是电子器件的正常漂移,调整下调偏量就好,你何以查看下DH5

网友S(2009-09-29):
我有安萨尔多的直流调速器上 CPU板一块,励磁板一块,操作盘一只,不可逆电源板上坏两只变压器,如果需要的和我联系 电话:15805876438 谢谢!!!打扰了~~~

网友T(2009-12-21):
意大利安萨尔多SPDM系列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

技 术 参 数:
标准:IEC 146;CEE 89/392 指定供电范围:±10% 控制电源供电范围:380V±15%;400V+10%--20%(30VA) 频率范围:45-65HZ 速度分辨率:码盘0.005% 模拟量输入:-10V±10V或0V±10V数字量输入:+24V(外部提供)

硬件标准配置:
Intel 80c 196kc 16位 16MHZ 微处理器 基于SMD技术的四层电路板 模拟量输入:6路(4路可以编程) 模拟量输出:4路(3路可以编程)数字量光藕输入:9路 数字量光藕输出2路(可编程) 稳定的模拟量输出:10V、5mA 无电位计 2通道编程器接口(光藕)2个继电器输出(最小速度和整流器就绪)高阻抗差分DC电压变器,可通过RTT系列桥并联整流器.
人—机通讯:电路版上7段LED显示.
系统通讯:RS232接口连接个人计算(PC)38.4KBit/S.

可 选 硬 件:
SPD10 逻辑输入4路和逻辑输入2路扩展卡(内部安装)人—机通讯
SPD11 LCD液晶显示器 16*2字符 4个按扭 远程控制距离为2M
SPD12 LCD液晶显示器 16*2字符 4个按扭 有打印机接口 远程控制距离为2M

系 统 通 讯:
SPDS1 Rs485多点串行通讯接口 250Kbit/S(光电隔离,内部安装)
IDSPD 基于PC的诊断软件磁盘
CNN06N00与PLC G E 9030D的接口软件磁盘
ENN06Q10与SIEMENS S115U/S135U PLC的接口软件磁盘

性 能 指 标:
稳态速度精度:测速机反馈优于0.1%
码盘反馈优于0.01%
电枢电压反馈优于2%

启 动 方 便:
给电及再启动时进行自诊断 EMF、速度、电流环自调节

高效的诊断功能:
用于电流调节器的多通道记录仪(可控硅追踪图)
用于速度及EMF调节器的多通道记录仪(传动跟踪图)

保 护:
微处理器或内存故障 瞬间过电流 超速 测速机反馈丢失或反转 电网过电压 电网欠电压 电机过压 电机失速 电机欠磁 电机及整流热敏保护 串行通讯故障 超温

电 流 调 节 器:
通过模拟量输入可调节电流极限 可调节额定极限预测桥换流 电流断续补偿
通过电流/速度调节器的帮助功能 以速度为函数的电流极限 无冲击再启动 多个滤波减振

速 度 调 节:
测速机、编码器、电枢电压反馈 减速下降 防止零速振荡 S曲线和恒定的加速/减速斜率曲线功能通过两个点动速度的外部数字输入、斜率额定、电流极限、速度及电流增益进行复制

EMF调 节 器:
PI及前馈 经济磁场

辅 助 功 能:
两个可编程点动/爬行速度 可编程斜率发生器可通过外部输入使能 在零速及电流时可编程运行/停止,数字电机电位计 一旦速度传感器故障,使用电枢电压反馈实现连续运转 荷秤重,力矩检测(起重机)“pope”,惯量及机械损耗补偿(纸,打印机械) 负荷阶跃补偿(轧机)

规格型号与主要参数:

基本型号
电网电压(AC)
输出电流(DC)
励磁电压
励磁电流
冷却方式

SPDM系列
三相380V至750V
45--65HZ
30A
325V
10A装置内部安装
16--35A
可选
30--110A自然风冷
110--4000A
强迫风冷却

80A

110A

160A

200A

260A

350A

450A

600A

850A

1100A

1600A

2100A

2500A

3600A

4000A

最高温度65℃ 环境温度40℃ 超过40℃ 每升高1℃ 额定电流下降1% 存储温度-30—+85℃

网友U(2012-02-28):
Z4_355_42电机出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