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组态王通过PPI电缆与CPU222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我要访问CPU222中的VD0,VD28等双字数据,在数据字典中定义了变量,除PLC双字变量外,其他读写PLC数据的变量正常。这几个双字变量的值显示的都是VD0的值,排除地址定义错误以及CPU中这几个数据相同等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您可以用设备测试中对这两个寄存器进行一下测试,看看是否是vd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