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和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5-11-27):
请教高手,如何实现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通讯接口程序如何编写?变频器支持modbus

网友A:
看什么触摸屏了。eView的自带MODBUS。不用编程。

网友B:
现在几乎所有的HMI都可以通讯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那能通讯之后,我该怎么才能实现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平台里面对变频器组态呢?是不是需要编什么程序?

网友A:
什么触摸屏 什么变频器都不说,怎么让人回答。

网友B:
对变频的使用其实只要找到里面修改参数的地址就可以组态了,这方面要看变频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