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变频器之间用RS485通讯

楼主(2005-11-27):
向高手请教,本人遇到难题,希望能得到诸位帮助.要实现一台触摸屏和一台变频器通讯,它们都支持modbus协议,接口都是RS485,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触摸屏读取变频器上的数据.因为触摸屏的厂家没有在他们的触摸屏组态平台上开发我们所使用的变频器.所以我们要自己编.谢谢,希望大家帮小弟一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是什么变频器来着

网友C:
看你的变频器的接收和发送了

网友D:
使用触摸屏内的类“C”语言编辑器,把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写入。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那能通讯之后,我该怎么才能实现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平台里面对变频器组态呢?是不是需要编什么程序?

网友D:
通讯好了以后,屏里画面的动作要和变频器的地址映射好就行了。

楼主:
问题是他的组态软件中在编辑别的牌子的变频器的动作时,不是用地址的,而已经映射好的,只要定下变频器的站号,然后就选择正反转就行。我怎么把我的变频器的地址映射过去啊?要编写dll文件吗?我看到那个组态软件下面device文件夹内对应这各个牌子的plc和变频器都有一个子文件夹,里面有一个dll文件和一个ini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