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三相桥式整流?

楼主(2005-11-28):
各位大下;
谁能说以下有关三相桥式整流的问题?他的输出是多少?怎么计算?
谢谢了!小弟邮箱ZL668201@163.COM

网友A:
找一本电力电子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B:
有关三相桥整流是大功率UPS输入电路,你可以买一本大功率UPS原理的书,先是可控硅三相整流,可根据你的负载功率计算,选用可控硅的大小,滤波电容的大小等。

网友C(2006-05-15):
三相桥式整流
直流输出电压=2。34输入电压
直流输出电流=2。34输入电压/负载电阻
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2。45输入电压
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输出电流/3

网友D:
IPM 那家 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