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5-11-28):
各位前辈:
请教罗茨风机250千瓦,额定电流480,实际电流220,大约有10%的风量被旁路掉,如果用变频改造,节电率大约是多少?

楼主:
如何计算?多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用算,这只是大概都这样的

网友B:
400%以上,罗茨风机变频改造我们做了很多,效果很好,有意请联系0571-88820936,88829567裘工,唐工

网友C:
你们真会估计!

网友B:
瞿工,你好,是40%,笔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