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ID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5-11-28):
各位大虾:我现在用的是AB的RSlogix5000,对里边的PID指令不熟悉,我想用它控制变频请问在BIAS里边应该添什么??

网友A:
BIAS是前馈或偏置的百分比,如果您不需要前馈和对偏差进行偏置的话就不需要设置这个参数。

楼主:
to:激情如火----
如果SP和PV 相等PID指令会保持输出么??

网友B:
当然保持了,这时说明你的控制过程达到稳定了

楼主:
谢谢!
还想问一个问题:
400kw变频的干扰太大了,PLC对变频输出的模拟量通道受污染严重,交流溶波26mA,加了电容干扰消除不了.
除了加电容还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添加隔离模块。

楼主:
什么牌子的??
多少钱啊??

网友C(2008-04-01):
这个坟挖的好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