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酱油、醋酸等应该使用何种流量计?

楼主(2005-11-28):
以前使用了涡轮流量计,但是使用过一段后计量不准了,不知道该使用哪种的。在酱油等的计量中哪种用的多呢?

网友A:
使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B:
还是涡轮流量计,价格便宜。使用过一段后计量要标定。

网友A:
涡轮流量计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有动件,需要定期标定,电磁可靠性高,而且不需要标定和维护,如果口径低于100.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
采用称重的方法来呢
这样也可以的哦;况且使用时间绝对长点撒

网友D:
电磁,当然是首选...我有一个食品单位,用电磁计量糖水,用得十分的不错.

网友E:
恩,电磁的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涡轮的应该是最精确的,可是维护比较麻烦,时间久了就不准,电磁的虽然精确度低一些,但是比较稳定

网友F:
电磁的虽然精确度低一些?电磁的应该是精度高才对吧!用电磁要好些,

网友G:
电磁的精度也可以了,通常有0.5级

网友H:
用英国GEMS的,我们有。010--82564660-22倪东来。ndl@linktrend.com.cn

网友I:
使用质量流量计,就看你使用多少精度,这样可以选用性价比更高的仪表.如有资料和技术方面的需要,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J:
电磁最合适。

网友K(2006-03-11):
电磁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L:
选用质量流量计。精度高、免维护、还可测密度、温度等

网友M:
电磁流量计最适合了,
不直接接触这些测量介质的,
可以安在管道的外面的。

网友N:
流量计什么类型的都无所谓,关键是衬里,需要耐腐蚀的,醋酸和酱油里的盐类都有腐蚀性,涡轮流量计的叶片时间长了会受到腐蚀,而电磁流量计的内侧也是如此。
小管径中,涡轮流量计还是精度高一些的,并且低流速段也要求低一些吧?

网友O:
 还是涡轮流量计,价格便宜。使用过一段后计量要标定。用仪表批量控制。AI-708HL2继电器输出控制。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P:
 电磁  首选

网友Q:
选择涡轮流量计是没问题的。过段时间就不准了,您怎么不去查清楚原因呢?也许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没必要重新标定吧?

网友R(2006-08-11):
您好!我是深圳市仪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德国E+H广东地区的一级代理,也是美国FLUCK,RAYTEK,FLIE,CCS的一级代理。公司网站:www.yearstar.com;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755-26508899,13728623214,zhurenbao_yida@126.com

网友S:
选电磁的吧!

网友T:
建议用质量流量计,很可靠,精度高.

网友S: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你的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U(2007-03-13):
根据你的要求用转子要经济使用一些!
能告知具体工况条件吗?yhhcrk@126.com

网友V:
部分人业务素质值得考滤,一个做酱油的小厂能用得起质量流量计吗?电磁对流速要求严,而且有一定压力,在自流情况下,可选用卫生型可拆卸清洗的涡轮流量计

网友W(2007-07-21):
黄酒应该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希望供货商和黄酒厂有过合作经历希望把流量计简介和参数发到邮箱里面hongying-1220@163.com

网友X:
自来水计量水表,就行价格便宜,精度较高。

网友Y:
在测量导电性能好的介质时,电磁流量计应该是第一选择

网友Z:
因为有腐蚀问题,还是采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AA(2008-02-20):
我的建议是电磁流量计
无论从稳定性,还是其他方面都比较可靠的

网友AB:
精度不高就用电磁,精度高不想花多少钱就用容积式、涡轮都行,有钱就用科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AC:
电磁流量计或质量流量计

网友AD:
电磁流量计应该可以,测量导电液体的话,我还是推荐它。小流量的话可能质量流量计可以,不过价格上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