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O-2100USB虚拟示波器

楼主(2005-11-28):
我购买的DSO-2100USB虚拟示波器在使用中遗憾地发现它不能长时间采集数据并保存,但似乎可以做到的,只是软件不支持。看说明中它的软件与LabView可以联接,数据采集功能似乎可以实现。但本人才疏学浅,不知各位大侠能否告诉我上述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如果他们说可以,那就是可以的,只是方便与否就是另外的了。

网友B:
如果和LABVIEW连接,你如果有大量的数据对策:
1:可有适当的降低采样频率可解决长时间数据采集。
2:利用数据记录表,记录,测试完成后,再显示测试记录。
3:有效的节约内存开销。

网友C:
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产品,
http://www.nkdz.org/shgoods.php?goodsid=439,

这一产品的c,vb,labview库函数是需要另外购买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eric2000在 2005-11-29 10:5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产品,
http://www.nkdz.org/shgoods.php?goodsid=439,

这一产品的c,vb,la…
--------------------------------------------------------------------------------------------
是啊,就是那个东东。但好象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DLL的。

网友C:
国内应该是给人坐oem的,我在那家公司,好像叫林克的看了,
还是要收费的,

但是到我买的地方问了,说可以给我一份,但是要过两天,

我收到后发给你,(不知道是不是能收到)

网友D:
我的邮箱已PM给你,万分感谢!!!

网友E(2007-10-25):
• Hantek虚拟仪器免费提供VC、VB、LabView、LabWindows/CVI、C++Builder、Delphi演示工程级源代码 • 应用:电路功能测试,电子线路调试,二次开发应用,教育与技术培训 • DSO-2150 USB虚拟示波器,是hantek公司在原来DSO-2100USB基础上从30MHZ带宽升级为现在的DSO-2150 USB 60MHZ带宽, 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上都得到很大升级,希望大家先下载软件试以下,希望大家喜欢.有意着请于赵先生联系. 联系电话:13570830256, 0755-83662416 虚拟示波器特dso-2150 usb 特点 流线型设计,体积小巧, USB2.0接口,免电源,与台式示波器类似界面,易于上手. 更适合于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维修调整,便于出差使用。 小的尺寸(mm):190(L)x100(W)x35(H) ,便于携带. .高刷新率, 高采样率,150MS/实时采样. 软件支持: Windows98,Windows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VISTA 20余种自动测量功能, PASS/FAIL Check 功能,适于工程应用. 波形平均,余辉,亮度调节,反向,加,减,乘,除,X-Y显示 波形数据可以按时间和电压输出到EXCEL,BMP,JPG。 FFT 频谱分析 一台电脑可同时连多台示波器,轻松扩展通道数. 二次开发库提供,Labview\VB\VC\Delphi\C++Build 开发示例提供 3. 技术指标 通道 2通道 阻抗 1MΩ 25pF 耦合 AC/DC/GND 垂直分辨率 8Bit 电压量程 10mV-5V, 9Steps 垂直精度 ±3% 时基量程 4ns-1h, 38 Steps 垂直位置可调 有 输入保护 Diode 嵌位 X-Y 有 自动设置 有 (30Hz to 60MHz) 外触发输入 DC -60MHz 水平方式 自动, 标准, 单次 触发斜率 +/- 触发电平可调 有 触发类型 模拟 触发源 CH1, CH2, EXT 预触发 0-100% 选择 存储深度 10K-32KB/CH 单次带宽 DC to 60MHz 最大实时取样率 150MS/s 取样率选择 有 辉线显示 点/线, 波形平均,余辉,亮度调节. 网络 开/关 垂直模式 CH1, CH2, Dual, ADD 光标测量 有 频谱分析仪 通道 2 通道 算法 快速富氏变换,反向,加,减,乘,除. 带宽 60MHz 光标显示 频率,电压 数据点 10K-32K 每通道 配套 S/W CD, probes, manual, USB cord 4.应用程序: 软件支持: Windows98,Windows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 VISTA 5.二次开发: 提供常用开发平台下的DEMO源代码(VC、CVI、VB、LABVIEW)和开发 技术支持。 6.配件: S/W CD, probes, manual, USB cord
深圳市信尔达科技有限公司一级代理Hantek虚拟仪器,虚拟示波器DSO系列DSO-2090 USB 40MHZ;DSO-2150 USB 60MHZ;DSO-2250 USB 100MHZ;任意信号发生器+频率计DDS-3005 USB, LA5034逻辑分析仪( 34通道500MHz采样USB口逻辑分析仪+300MHz频率计+I2C,SPI,RS232解码分析+逻辑笔...) 深圳市信尔达科技有限公司本着“诚实守信”的宗旨和快捷的供货服务,向广大客户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产品;同时提供技术支援及售后服务,有意着请于赵先生联系. 联系电话:手机13570830256,固定电话:0755-83662416,邮箱:sdqd15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