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UC3843

楼主(2005-11-28):
UC3843八脚封装。我想用一电位器控制输出脉宽,范围较大。我该怎么办?请各位不吝赐教。本人很菜,讲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如果是UC3842,振荡器工作频率=1.8/RT*CT,可在500KHZ高频下工作.
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原理相似

楼主:
请问变化的电压该加在哪一脚才能改变UC3843的输出?

网友B:
在我印象中好象UC3843是压控,可以设定频率,不可以用电位器控制脉宽。楼主知道怎样调脉宽,请教我好吗?先谢了!

网友C(2005-12-29):
UC3843想用一电位器控制输出脉宽,虽然可以实现,但是注意RT与CT 的搭配,防止自激

网友D:
我认为UC3843是电流控制脉宽调制器,它是通过CS端输入的检测电流信号与COMP端进行比较来实现脉宽调制的.怎么可以通过一个电位器控制输出脉宽,我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