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开关的选用

楼主(2005-11-28):
大家好!我处的输油泵设有两处防爆压力开关保护,分别是进泵压力过低(为防止泵抽空)、出泵压力过高,选用的是同一型号的压力开关,在使用中发现出泵压力过高的压力开关使用正常,因为不憋压压力很难超高,而泵压力过低的压力开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原因大概是输油泵长期运行,高于泵压力过低的设定值,压力开关触点闭合,压力开关长期工作在闭合状态,弹簧疲劳,在输油泵停运时压力归零,而压力开关触点不能断开,还在闭合状态,在仪表校验时也是这样,请问有没有更好的仪表选用方法!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肯定要求压力开关的价格比较低,其实也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的。
 压力开关很多地方用的也不错,有可能是你选用的传感器和你实际应用有所差别,需要与供货方再交流

网友B:
请将低压控制部分,具体参数告之.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可能是压力开关切换差过大所致
zzm117_vivi@163.com

网友C:
wika的压力开关不错的

网友D:
SOR的压力开关不错.

网友E:
我同意青海的看法

网友F:
进口相对不错!可以考虑用压力传感器带开关量输出的。

网友G:
我们有英国GEMS的压力开关,300元,很不错的,010-82564660-22倪东来。ndl@linktrend.com.cn

网友H(2011-03-17):
http://www.shjiatu.com/about.asp             有需要的可以进来看看。。需要开关的。就进来看看。。绝对不后悔。。中国最大的生产商 。。。等你来合作。。。谢谢。。电话 13761591185   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