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紧急求救!蒸汽涡街流量计工作异常

楼主(2005-11-28):
200度蒸汽涡街流量计正常使用两个月后停止使用,又过两个月后重新投入使用出现异常,具体情况如下:
在前端阀门开度30%以下,流量计显示为0,开度大于40%后开始有流量显示,但显示值明显小于正常值,压力为10公斤.请高手分析可能故障原因.多谢!!

楼主:
补充:使用的是E+H的

网友A:
必须满管测量

楼主:
我晕,测量的是蒸汽,还会非满管?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你是涡街自带显示还是另接表显示?

楼主:
自带显示

网友C:
就是不知道你的直管段够不够长,

网友D:
因为您说“正常使用两个月后停止使用,又过两个月后重新投入使用出现异常”,所以我怀疑是量程标定的原因,您可以再次对量程进行标定,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C:
估计不是量程的问题,“ 在前端阀门开度30%以下,流量计显示为0”我估计还是直管段的原因。

网友D:
但是是在“正常使用两个月后停止使用”出现的问题,如果是直管段的问题,它不可能使用2个月,但是量程有可能因为意外原因出现大的漂移。楼上说呢?

网友C:
现在请楼主说明一下,停止使用后量程是不是有所改变?

网友E:
应该是流速太低的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直管段肯定够的,而且现在的工况和以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怀疑传感部分结垢或是有油污,导致敏感度下降,将流量计卸下清洗,重新投入使用,但心里没底

网友F:
是否压力或温度补偿有问题?数据设定对吗?

网友G:
这是涡街的常见问题,漂移所致,停用后再用需要校验.

楼主:
具体怎么效验??送回原厂家??

楼主:
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H:
找厂家吧。很可能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不过还是有点糊涂,清洗后恢复正常,但原因不是太清楚,究竟是油污还是结垢引起传感器敏感度下降的呢?

网友I(2006-02-24):
油污和结垢都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偏差,何况介质是蒸气?

网友J:
清洗传感器就好了?咋清洗的?

网友K:
管径多大?大口径管道有非满管涡街流量计,你孤陋寡闻;在安装涡街流量计之前管道有没有进行吹管?如果没吹管,有污垢很正常。

网友L(2006-04-12):
结垢以后,挡体的截面积发生改变,产生的涡街自然不同,必然产生误差,
不过我也怀疑是量程问题。

网友M:
我觉得最可能师流速低的问题,就是说您选的流量计下限达不到现在的流量

网友N:
E+H的传感器杆上有一个隔离的不锈钢波纹膜片,由于温度原因可能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