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门问题

楼主(2005-11-28):
我设计一安全门用行程开关电气连锁,当门关着时时行程开关常闭点通路,允许设备运行。当门开着时时行程开关常闭点断开,设备停止。但在安装设备是,有一回将安全门拆去后,行程开关不起作用了,常闭点闭合,设备还允许运行,不安全。我认为应接在常开点上,常开接通,设备运行,反之,不运行。但有人反对,说为什么把门给拆了,属于不正常想象。我找标准又没找到,不知道有标准没有,用标准说话。

楼主:
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假如接在常闭点上,行车开关的控制电源停了,设备也可以运行,所以更不安全,我认为你是对的。

网友B:
这个实际上要看你设计的系统的控制器(如单片机或PLC),有的控制器的输入只要求是开关量,无所谓常开还是常闭。如果将行程开关直接控制接触器或者继电器(直接用二次回路),那么你所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C:
不知到你们怎么装的.常开常闭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控制.

网友D:
装门时没小心。查接线。

网友E:
选用质量好的行程开关,并经常检查是否能可靠断开。

网友F:
还是用常开比较安全,一般用在电梯门上的比较多

网友D:
周gong: 请进‘用户后台管理页面’看我给你的留言!

网友G:
楼主设计的一安全门用行程开关电气连锁:“当门关着时时行程开关常闭点通路,允许设备运行。当门开着时时行程开关常闭点断开,设备停止。”我认为这没问题。问题是:“但在安装设备是,有一回将安全门拆去后,行程开关不起作用了,常闭点闭合,设备还允许运行,”我觉得这就有不安全问题了。一般讲门关不严设备都开不起来,何况把门拆掉你?
    根据楼主所讲“[b]将安全门拆去后,行程开关不起作用了,常闭点闭合,[/u]”。我理解假如不错的话,不是采用常开还是常闭触点问题,而是与机械有关的门碰撞限位开关的连杆机构应该。要不怎会出现安装中发现的现象呢?
    安全保护装置不安全因素决不能忽视,生产中血的教训要牢记!!!

网友H:
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标准,但我若选择,会采用常开点——门关好后触点闭合,允许设备运行。 至于“把门拆了属于不正常想象”的理由,似乎不充分,因为这行程开关本来就是防止不正常现象的。

网友I:
用常开,关门后设备才允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