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05-11-28):
PLC为三菱A1SH系列,工件放入机器,工件感应点XOF,双手启动后,首先上升,由压力判断是否压到位,再下降,完成判定指示OK或者NG信号
现在需要加入一段检测程序,工件放入,如果没有加工,判定NG,报警,也就是工件放在感应点上,再拿走,就报警了,我想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哪位可以帮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加工的和不加工的区别是什么?假如是重量,就用重量信号来判断,假如是体积有变化,就用接近开关等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