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PCL818L的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

楼主(2005-11-28):
PCL-818L的模拟量输入有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两种方式,那么在什么场合适合用单端,什么场合适合用双端,也即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是说使用单端比双端节省路数、除了接线方式不一样,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96514

楼主:
我这里变送器出来送到PCL-818L的为4—20mA的电流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单端和双端在抗干扰方面应该没什么区别吧?选用单端还可以节省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