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西门子6RA23.6RA24.6RA70系列直流控制器如何恒涨力设置?

楼主(2005-11-28):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想请教有实践操作过的工程技术专家,就是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如何设置可以达到恒涨力控制。就是可以象力矩电机一样,大于一定的转矩就可以堵转。我见过,但是不是太清楚如何设置的?
    我知道欧路590的也可以设置这样,不知道能不能一同讲解一下。我还看到欧路514C也可以堵转的。直的是有高手,能否有同行指点迷津。

网友A:
最好添加张力检测,结合调速器中的调节块来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你说的添加涨力检测像什么舞蹈器,涨力杆了,我都知道,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设置的,还可以达到生产的要求。因为,我见过,所以我想知道。
   这里对你的回复,我非常的感谢。

网友B(2006-03-18):
本人调试过,不是很复杂。QQ:154314579

网友C(2006-06-09):
以上功能完全可以实现, 6RA22都已经有此功能.参数内设置,非常简单.
但张力稳定值要求非常高的场合还是需要用张力控制器.

网友D(2007-02-04):
直接用电流环甩掉速度环吧,设置堵转时间延长

网友E:
只知道欧陆怎么设,好像张力控制是SSD的专长.

网友F(2007-09-03):
请问欧陆怎样设啊

网友G:
回:
请详细看一下说明书,技术上没有走“短路”的,详细了解对本人更有好处!

网友H(2009-04-06):
6RA70系列直流控制器如何恒涨力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