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西门子6RA23.6RA24.6RA70系列欧路590.514C.512C直流控制器如何恒涨力设置?

楼主(2005-11-28):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想请教有实践操作过的工程技术专家,就是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如何设置可以达到恒涨力控制。就是可以象力矩电机一样,大于一定的转矩就可以堵转。我见过,但是不是太清楚如何设置的?
    我知道欧路590的也可以设置这样,不知道能不能一同讲解一下。我还看到欧路514C也可以堵转的。直的是有高手,能否有同行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不太清楚你要控制的方式,是要直流调速装置输出一个恒定的转矩么??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我听说这种恒涨力控制是控制电机的电枢电流,就是设定电机的电枢电流为一个定值。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来调整速度,如果负载小的话,电机转矩大,那么速度就快一些。如果负载大的话,那么还可以堵转。就是与力矩电机一样。是恒转矩控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造纸,造钢板中卷曲的恒涨力控制。

网友A:
你看看6RA70的手册功能图部分,把从斜坡函数发生器来的变量跳过速度调节器,直接连到转矩限幅,就可以输出一个可调的恒定力矩,具体的参数设置要看你的工艺和控制要求了,改动不是很大

网友B(2006-03-08):
就象MM440的力矩控制方式一样,将直流调速器直接设定成电流控制方式,或者用双闭环,让速度环保和,(饱和值)电流环限幅值其大小随直径辩化即可。直径计算需要线速度信号,与收线机反馈相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