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倍福的端子的编址是怎样的啊!

楼主(2005-11-28):
倍福的端子的编址如何写啊!新手问!!

网友A:
总线地址是拨码吧

网友B:
我公司是天津奔豪电气有限公司,是德国BECKHOFF现场总线及其产品的核心代理商,可以从国外直接进口,可以为您提供非常完善的技术服务与产品的方案.
姓名:江志军
电话:022-87892560  87893126
传真:022-87890685

网友B:
现将您的两个问题如下:
1、关于总线I/O站的编址是:在总线耦合器断电的情况下拔总线耦合器的右下脚有两个拔盘,一个是个位,一个是十位;拔完以后再上电即可确认是您所拔的I/O站地址。
2、如果有德国BECKHOFF的TwinCAT PLC编程,她的编程方式是基于IEC61131-3的编程语言,有IL(指令表,类似于汇编语言)、ST(结构化文本,类似于高级语言C)、LD(梯形图)、FBD(功能块图)、SFC(顺序功能图,像我们PLC教材里的步与转换条件,该步和转换条件也可以再定义编程),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语言来编程,也可以几种语言混合使用,非常灵活。

关于德国BECKHOFF端子的地址是如何写是,要分为几种情况。

1、
如果是与西门子或其它产品相配合使用,即只有德国BECKHOFF的总线端子,插入德国BECKHOFF总线耦合器的GSD文件后,则先将该I/O站的从左向右按照西门子模拟量先放置该I/O,然后数一下开关量的I/O数量,直接插入多少开关量I/O点即可。编程是利用西门子的编程及地址编排方式,与德国BECKHOFF的软件无关。

2、
如果是用基于德国BECKHOFF的基于PC控制的方式,德国BECKHOFF的基于PC控制的方式已经在国外受到了广泛的利用,PC控制广场在国处超过西门子。该地址的编排方式是符合IEC61131-3的编程方式。

如果您需要其相关资料,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