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TM-10A flash control module的问题

楼主(2005-11-28):
我把LTM-10A flash control module放在GZIMO4上用的时候可以联网,但是我把它放到自己开发的I/O模块上,先选择commisson device。然后选择online按SERVICE PIN,却提示:the new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match the proviously defined program interface.(Subsystem NS,#59).
如果在新建节点模块的时候不选commisson device.则可在visio里显示设备图标,但是是黄色的。用LOAD它又提示the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ncompatible.(Subsystem NS,#125)
请问是什么回事。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template目录下的硬件配置文件正常吗?

有时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  反正我遇到过LON的进程被《金山毒霸-2005》作为木马误杀。

网友B(2005-12-31):
1、删除原来的那个GZIMO4的节点;
2、确定当前的节点的程序 接口文件没有问题;
3、安装 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load把当前的应用程序load到节点中。
4、commisson应该没有问题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