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内存容量与步数?

楼主(2005-11-28):
PLC的CPU的内存参数有以下几种,我举几个例子:
1,欧姆龙C200HG-CPU3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880点  带时钟
   C200HW-ME04K EEPROM 存储单元  4K
2,罗克韦尔 1747-L532SLC 5/03处理器模块   16K内存  DH-485
3,三菱Q02CPU程序容量从28K-252K步(1步=4byte)内置标准RAM及ROM,文件寄存器数量128K,且可扩 展到1M

想问下:
1,PLC的存贮介质有哪几种?有RAM,ROM?上面的内存指RAM,掉电数据消失,EEPROM的存储单元指ROM,掉电数据保持?
2,我把PLC程序下载到PLC时是放在内存RAM里?我把PLC断电后内存必须依靠电池供电来保存程序,取掉电池则程序消失?
3,程序运行后各变量的值也是放在内存里?此时我关掉PLC电源又合上(电池一直在),此时变量数据应该被复位?(
   调试AB的SLC500时好像变量数据不会被复位掉,输出点仍然保持断电前的状态,请问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4,上面的3里提到文件寄存器,这和RAM有什么关系?
5,内存,电池,EEPROM 存储单元的关系?内存和电池肯定是要的?EEPROM 存储单元可选,仅起到多台PLC间转移程序的作用?
6,程序过大超过内存装不下,装一块EEPROM 存储单元能否和内存组合使用装下过大的程序?

下面是容量的问题:
7,上面1里欧姆龙的内存15.2K以及下面的内存多少K一般都指内存大小为15.2K字节?
8,C200HW-ME04K EEPROM 存储单元  4K也是指4K字节?
9,程序容量从28K-252K步(1步=4byte),此一步指的是梯形图里的一行程序?
10,1步对应4字节的内存?假如没有指出程序容量多少步,我如果根据内存来计算程序步数?假如内存15.2K,我写多少步的程序好?
   (内存还要存放中间数据)

网友A:
呵呵,你说得几种型号俺都步熟悉,我就根据我们的PLC得情况来答答你的问题,大致会差不多吧,很多问题,不是设计PLC的回答不了的。我们是自主研发国产PLC的。
1:plc程序基本存放在RAM ,FLASH,EEPROM中(一般是串行的)。除RAM以外,其他介质都是掉电保存的
2:PLC是否下载到RAM中看不同PLC的设计,我们海维深的V80是先将程序写到掉电保存的RAM中,然后用户自己写入FLASH。电池没有电或者去掉电池,存放在RAM中的程序丢失。
3:一般功能较好的PLC,可以让用户选择是否掉电以后保持以前的运行状态。做的差的没有掉电保存或者直接做成掉电以后保持以前的运行状态。我们V80是通过2个特殊功能继电器来让用户选择是否保持开关状态和内部寄存器状态。其他PLC有这个功能的,也基本是通过这种方式,由用户自己来控制是否掉电以后继续运行。
4:问题看不明白,大概应该是在RAM中,PLC运行基本在RAM中做,FLASH的操作时间(写)很长。我们的V80 PLC需要对数据进行保存到FLASH时,需要通过一特殊功能继电器来操作。
5:EEPROM(FLASH)应该起一个长久保存的目的,但是以前的PLC(很多国外的)只是由一个掉电保护的RAM,导致几年以后,电池没有电了,程序丢失。电池有的有高容量电容替代。
6:应该不可以。估计得让你加钱来解决,V80 具有48K字,也就是基本指令能有48K步。够大。
7:对欧姆龙等其他PLC我不熟悉,只能猜测。15。2K得数据应该和内部寄存器相关。可能是15.2KBYTE,如果全部用户内部寄存器,那应该比较大了,可用于内部寄存器得空间是20K.
8: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也不想查,大概2个功能:1是或者是保存关键数据用得,(PLC本身不具备有保存数据得功能,我们V80有,可以写FLASH)2或者是扩充程序用,用于存梯形图指令。
9:1步不是1行,是一条指令
10:最多15.2K/4,因为特殊功能模块可能占用得更多得字节,我们得V80 基本指令占用2个BYTE,特殊功能模块可能占用2-1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