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电机的改造

楼主(2005-11-28):
要求.恒力矩;可随意设置力矩参数;敬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力矩电机是垃圾。

网友B:
是垃圾才要改;我们是清洁工;可以讨论一下用什么最简单经济清除他们

网友C:
请教老师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力矩电机的变频改造事项.
谢谢啊.

网友D:
买个力矩控制器吧,只不过力矩电机动态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