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关于称重仪表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5-11-28):
我公司使用一台 CFC-100 型 称重仪表,但反馈值与给定值之间相差3吨
仪表表盘上反馈值与给定值没有差别,但是仪表反馈输出的电流值过大,停称时电流反馈也大于4毫安 ,请问高手们改动哪个参数项将恢复完好!

网友A:
检查传感器,传感器有故障.

网友B:
如果排除控制器原因;大概是传感器本身出了问题或反馈电缆接触不良(如短开或虚接).我经历过这样的问题.相差三吨?目标量至少是1000吨吧.

网友C:
是PID输出调节吗?也可以学学论坛里关于PID的文章。

网友D(2006-04-26):
产品质量,哎,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