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动工具马达属于哪类

楼主(2005-11-28):
请教:我们平时用的电动工具(如手动磨光机,带电刷的).它的马达属于哪类的啊,有原理图吗?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励磁马达

网友A:
串励电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楼主:
谢谢“zsbs”,能有原理图吗?
不太能理解

网友A:
就是励磁线圈与电机电枢相串联后,接到电源上,当接直流电源时,励磁和电枢方向固定,因而按某方向转动,如果改变直流电源的极性,因励磁与电枢的电流方向同时改变,因而电机转动的方向不变,同理,当接交流电源时,电枢与励磁的电流方向同时改变,因而电机仍然按同一方向转动,对于这种电机,想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只有改变电枢与励磁的串联方向,将其中一个反向后再串联

网友B:
真精彩!谢谢楼上赐教

楼主:
哪位仁兄有原理图的啊,谢了

楼主(2006-01-05):
各位,真是不好意思,天生愚钝.还是不怎么懂,前天在厂里想拆个手点转下来看看的,可被领导看到了,还挨了顿批评.
哪位前辈能帮忙提供个图纸看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仁兄帮帮忙啊

楼主(2006-02-12):
???
是不是大家都没有这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