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教:我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值老是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1-28):
求教:我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值老是波动是什么原因?我是要做一个流阻的实验,我要测两个点,相距1.8m,但是测量值老是波动,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压力稳定,而测量值波动可能是干捞,把滤波值加大试试呢!

网友B:
有可能是温漂太大了,找个温漂好一点,我这里就有。010--82564660--22 倪东来

网友C:
我这里专业有经销瑞士 富巴 的压力传感器!大家可以来电或上我公司网站来查询!谢谢!
www.lan-ming.com
021-64388261
李先生

网友D:
同志们,人家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要征求购买信息,望各位老兄不要跑题。

网友D:
装置的回流会不会造成压差值的波动呢?定常流和非定常流的测量值会对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E:
您好, 您上面的情况说的不是很清楚,测量流阻,1.8米,测量的是什么介质,介质与环境温度,还有就是测量介质有无突然的波动和比较大的冲击,这些都有影响的,如果液体流速很快,又有回流造成冲击的话,传感器如果没有阻尼,那么就有可能在这些情况下出现一定的波动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很重要的也。
您得给大家说清楚一点才行啊
liufag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