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脉冲隔离器咨询

楼主(2005-11-28):
谁用过脉冲/脉冲隔离器?
现场水表产生脉冲信号,但离PLC太远,需要增加一个隔离器,输入接仪表发过来的脉冲信号,输出还是脉冲信号(输出要是电压脉冲,高电平24V),不知哪位用过类似的东西?推荐一下如何?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东西简单得很,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要的。
因为PLC的输入本身就是光电隔离的

网友B(2008-05-26):
请问你找到了这个东西了吗?我现在想用但找不到,能否给个型号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