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问题

楼主(2005-11-28):
现在手上有一个案子
两台绕线装置,缠绕的东西是铜片,厚度为0.3mm.从满的一端绕到空的一端
主要问题是铜片比较长,两端绕线速率总在发生变化,想请教各位在不拉断铜片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快速绕完!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我吧!

网友A:
作起来很费劲啊
要一定的算法啊
要交流的话就加QQ546113556

网友B:
检测张力,控制速度,买张力控制器

网友C:
根据铜片厚度,初始半径,随时计算半径和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