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程序编制

楼主(2005-11-28):
我用了一台24的主机和2台04AD,想用PLC的485与PC通讯!
可我在写通讯的时候,总是写一半卡主.请各位举例帮忙! 发送通讯请求,总是和PC调试不成功 qiuqiu0156@126.com

网友A:
什么麻烦

网友B:
台达的通讯程序和三菱的不太一致,我在原来做的时候就遇到过,你必须设置成PLC先发,PC回应,这样就可以继续下去了.不知道我遇到的情况和你是否一致,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我看一下。
hefeiyansen@126.com
fyyanse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