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数控铣床Z轴尺寸不稳定的的问题

楼主(2005-11-28):
我们公司有一台型号为XK5032A/4的数控机床,用的是FANUC 0的控制系统,主要加工工件的台阶孔,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机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孔深度的尺寸在变化,一般都不到设定的尺寸,重新设定数据后,又出现孔深度变深了,检查了Z轴的丝杆、主轴套筒的间隙都是正常的,重复定位精度也是正常的,现请各位大师帮忙讨论解决。

网友A:
连轴器松了,不信你检查一下,比如紧一下张紧螺丝什么的.

楼主:
这台机床的Z轴没有联轴器的,利用带轮传动丝杆且套筒是利用丝杆螺母来进行动作的.

楼主:
这些机械结构都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叫厂家也来检查过了,查不出问题.

网友B:
應該是干擾的問題 一般高頻干擾很難查出來 也很難提出解決辦法
有效屏蔽 有效接地 濾波匹配(100khz 以上) 都該有機會解決

网友C:
丝杠两端的端面轴承没问题么?

网友D:
反向间隙不对

楼主:
反向间隙也没错,不知跟螺距补偿有没有关系.

楼主:
丝杆两端的轴承没有问题,都检查过了.

网友E:
工件坐标系未被及时刷新
参数中可以修改的

楼主:
什么参数?是几号参数???????????

网友E:
发拿克的我不熟,我只知道三菱的,
有一个参数用来控制工件坐标系是否要及时刷新,
如果设错的话会产生你所说的问题。
你找找看fanuc有没有类似的参数

楼主:
我没找到这类参数,请你帮忙找一找,在此先行谢谢了!!!!

网友F:
"机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孔深度的尺寸在变化,一般都不到设定的尺寸,重新设定数据后,又出现孔深度变深了"
估计是你的机床刚性有问题.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F:
刚性有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提高主轴转速,降低切削倍率.也许有点帮助.

网友B:
一般z軸會有配重不應該是剛性問題 主軸電機是一個很大干擾源他的位置又在Z軸旁邊 我看還是干擾的問題 這在很多機床都有發生這樣狀況

楼主:
提高主轴转速,降低切削倍率,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太大的变化.

楼主:
这台机床z軸没有配重,且主軸電機是一個很大干擾源,但干擾也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说干擾是一个问题,但也没法确定.

楼主:
各位工控高手帮忙解决,在此先行谢谢了!!!!

网友F:
如果是fanuc你就不要考虑干扰,如果带的AB伺服,有可能.
但根据我的经验,这不是干扰,这是 让刀 现象.是刚性不足,或机械磨损过大造成的.
5032是什么样的机器笨鳥慢飛一定现象不出来,很苗条的,和你们台湾的设备不好比的.
楼主看来是不着急,慢慢在这里玩.5032早该下岗;啦

楼主:
zch7749这位兄弟说的没错,fanuc系统的抗干扰问题是很少的,但我的5032机带的AB伺服,根据现象该机床确实不是干扰问题引起的,确实是刀具引起的,也不存在机床的刚性不足的问题.在这谢谢这位仁兄的经验.

网友E:
检查一下栅格量正不正常,一般应该是“马达转一圈的进给量/2”,
若太大或太小的话就设栅罩以调整之。
不知行不行,试一下看看,不是说什么马当活马医吗。

楼主:
栅格量怎么调整?

网友G: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