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TDC3000系统问题求助

楼主(2005-11-28):
各位高手,由于我们改造其他公司的项目,所以沿用了原有的DCS就是TDC3000,用户将原系统做了升级,我们只是用CL语言重新编写了程序,但是现在出现了以下问题想请教大家:
程序中大部分是阀门的时序控制,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操作站上设定的时间间隔,和实际的阀门开关时间长度不一致,但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我编写的CL程序中的问题,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检查阀门执行器的阻尼时间。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设定值±(一个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