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实现打印时间选择教程

楼主(2005-11-28):
       打印时间选择教程

            1.  报表编辑器-〉布局,新建动态对象中的动态表格。然后连结表格。
            2.  取消时间范围的选择,并建立好变量选择,这里的变量应该是变量记录中的归档变量,其采集时间是从归档变量中设置的。
            3.  完成后退出并新建打印作业。取消启动参数的选择,选择时间范围中的绝对时间。
            4.  实现打印功能最关键的是一个新建的项目函数,西门子的教程上有例子。我已将条是调试通过。
            /*****************************************************************************/
            //                   函数名:ModifyPrintJob
            //                   功  能:修改打印作业的绝对时间
            /*****************************************************************************/
            BOOL ModifyPrintJob(SYSTEMTIME st1, SYSTEMTIME st2, char
            jobname[200])
            {
                   BOOL                                 fRet;
                   PCMN_ERROR                   pError;
                   HPROPERTIES                    hProp;
                   LPVOID                              ptr1, ptr2;
                   DWORD                             typ;
                   DWORD                             dwVal;
                   char
            propname1[200],propname2[200];
                   TCHAR      &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建立时间范围的两个变量,在组态画面里建立两个文本输入连接变量.输入要打印的时间范围就可了,百试不爽啊!!

网友B(2006-04-11):
楼上兄弟能讲的细点吗

网友C(2006-07-24):
在WINCC中的报表编辑器里做不到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