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如何测量运动的钢丝绳速度

楼主(2005-11-28):
求教如何测量运动的钢丝绳速度
不用编码器及旋转测量方法

网友A:
你说清楚一点啊,在那用的啊?

楼主:
类似大吊车上下运动,单股钢丝绳直径为25mm,不超过10m/s

网友B:
有测量线速度的传感器啊

楼主:
能告诉型号厂家吗,多谢了

网友C:
恐怕你再找不到其他的传感器来测量了。

楼主:
不会这么困难吧

网友D:
哈哈,采用交通警察测速的设备吧,不过精度可能不怎么高哦!

网友E:
不知道位移传感器怎么样

楼主:
位移传感器有微分及累计误差,且钢丝绳无基准点

网友F:
在钢丝绳上作两个标记点,距离固定。利用固定的光电开关来感测两点之间的时间差,经仪表计算得到速度。
我曾经做过一套测子弹速度的仪器,就是用的光电开关。

网友E:
青年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两个标记要是卷入绕线轮了,就不好办,否则多打标记,但时间一长,标记则脱落。
使用位移传感器,标记一个基点,至于误差,用软件修正看可以不,修正时可以做几次实验记录速度变化。
本来可以在钢丝绳通过的地方加装个旋转的设备,使用编码器再接个线速度表就可以了

网友G:
买一块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12-L2)
在买一个L-E626传感器想办法将钢丝绳缠到传感器的轮子上(重新加工一个轮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有没有直接把钢丝绳穿过传感器或者放在旁边通过感应等方式直接测到线速度的
编码器,光电开关等都用过效果不理想
钢丝绳总长1500米,速度变化且无参考点,要进入井下.

网友H:
间接测量速度!在轮子上想办法!!测量轮子的转动速度!!!

楼主:
有没有直接测速的线速度传感器

网友F:
s0ny说的有道理,想办法让钢丝绳通过一个固定转轮。绳与轮之间紧密结合,可以将转轮安装在井口。

楼主:
我现在就是加个轮用霍尔开关和编码器测量的,但绳子和轮有打滑现象,不很准确累计误差较大.

网友I:
打滑是钢丝绳的包角设计不对

楼主:
我现在包角90度,还不理想,结构上不能再改了
最好有直接测量的,有没有好办法,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不妨询问一下传感器生产公司, 仪表方面我知道线速度表无论如何都要有脉冲输入,至于说脉冲从那里来,只能是用旋转的东西产生的,如编码器,至于说轮子和绳打滑,能不能用两个轮子夹住绳子,另外,我超声波传感器,不知能直接做不,在传感器方面可以直接咨询传感器生产公司,我这里可以解决仪表的难题。

网友E:
希望能帮助你,希望再解决了问题后给大家个答复,谢谢了

楼主:
看来只能加个轮子测量它的输出脉冲信号来测量钢丝绳的速度.
其实再也没好的办法了,
谢谢大家的点子!

网友E:
钢丝绳上要是油多的话,容易打滑。请考虑这个因素

楼主:
钢丝绳表面是粘满了油水混合物,容易打滑

网友E:
那轮子要使用特别容易刮烂的橡胶或者什么做凹槽,因为不能伤害钢丝绳,那就只能让轮子受伤了

楼主:
轮子大小为300mm,材料铸钢,

网友J:
在轮子上加电位器,可以从这方面考虑,在一定时间内电阻的变化,转换为钢丝绳的速度

网友J:
在吊车上面的轮子上安装电位器,通过测量一定时间内电阻的变化可以转换为钢丝绳的速度

网友K:
如果怕打滑,可计算钢丝绳的张力和重新设计轮子槽型.在轮子的轴上加个旋转编码器,通过PLC计算出运行距离.

楼主:
在轮子上加电位器怎样测速度,
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K:
只是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是怎样的?

网友L:
电位器转不了那么多圈。

请教一下楼主,你是测速度还是 测速度积分求位移?

其实测速度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解决打滑或判断打滑。

楼主:
高度精读为200mm,既需要测出速度,又要换算出高度,高度范围100米到2000米之间,速度精读为20mm/分钟

网友M:
还是怕打滑呀,机械上不怎么过关!
进矿井的要速度干什么!
钢丝绳另一端的机械形式是什么样的?那边的参照对象是否可以找到绝对的不考虑打滑的,或可以进行机械改造。
比方说另一头固定缠绕卷筒。
钢丝绳很头大。

楼主:
钢丝绳一断固定在滚筒上另一端在井下100米至2000米,两端都没参照物

网友M:
你确定一端是固定在滚筒上的吗,既然是固定那就不会滑动了,
那不就可以选择用旋转编码器了吗,你这个工程还是选择用编
码器合算,
还有你的卷筒叠层可以通过仪表解决。
行程精度也就200mm,很容易达到,但你的速度精度是什么概念是不是指单位时间前后不能多出的行程,那就要看你的速度快慢了,而且根据机械本身的精度也不定达到

网友G:
买一块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12-L2-S)
在固定的滚筒上引出一个假轴(一定要于滚筒同心)在假轴上按装一个齿盘(60齿)用霍尔开关接到AI-708上通过485接口连接到PLC就可以了.(AI-708表也可以显示速度还可以设置开关量输出.)

  祝你成功!

楼主:
在滚筒轴上装传感器来测单位时间的脉冲信号,换算为距离来测速,Y由于钢丝绳在滚筒上绕圈,每圈直径不一样,所以这方法误差较大.

网友E:
那你就再装一个卷筒了,装个直径很大的,让钢丝绳从上面经过就可以了,现在的纺织机械上测长度和速度都是这么做的,典型做法了,不必再考虑那么多了,先装一个做个实验,看行不.不行再告诉大家,再想办法了

网友G:
一端在井下100米至2000米处拉的是否小车是否有轨道.

网友N(2006-03-23):
楼主所说应该是油田测试用钢丝绳绞车,不知是否找到相关方法,我也是油田的,你说的问题我这也需要解决(还包括钢丝绞车,也是同样问题),不知贵处解决否,望告知?
上面所说的不少方法都用到了计量轮,无论是单轮缠绕还是双轮挤压计量对钢丝绳和钢丝都不理想(测井电缆用的马丁代客,是用的双轮挤压的方法,因电缆外表面比上两者都好,所以误差较小,国内外测井基本都是这种计量,但对钢丝绳不是很适用)

网友O:
在钢丝绳导向轮固定支点上面装上测量长度用的光电传感器
然后在导向外围做记号
以便传感器测量到导向轮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