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知道一个OMRON PLC板上各IO卡的地址?

楼主(2005-11-28):
求助:怎样知道一个OMRON PLC板上各IO卡的地址?
有输入数字卡、输出数字卡、还有模拟量卡,这些卡的地址
怎样才能知道呢?

网友A:
能不能自动测试到这些地址?!

网友B:
是哪个系列的?具体配置?

网友C:
你应该首先搞清楚单元号

网友A:
就是单元号或通道号,有没有好办法一下子就能知道

网友D:
我用的是CQM1H,一共11块扩展模块:1个电源,1个CPU(自带1个数字量输入),3个AD模拟量输入,1个DA模拟量输出,3个ID数字量输入,3个OC数字量输出,1个OD数字量输出。
定义输入输出就是从左至右的顺序:输入000,001~输出100,101,依此类推。

网友A:
有没有通用办法,如用CX P5。0诊断出地址呢?

网友E:
这个不是问题啊,直接用编程器就可以查出来啦,具体操作方法手册上有的

网友A:
编程器是指"CX p"?

网友D:
也没什么诊断的了,标准就是从左至右排列。
实在不行,你就用OUT 100.01,OUT 101.00等等试试,

网友E:
编程器指的是手持编程器并非CX-P,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它的排列是有规律的,从左至右依次是0、1、2...(特殊单元除外),也可以自己编程试

网友F:
据我所知,OMRON plc 的手持编程器也有好几种

网友G:
看手册,用什么型号的看什么型号的手册

网友A:
CS1G-H
如果有空槽,这个槽的地址还用不用?如
0:空,1:空,2:16点输入,3:空,4:16点输出
请问,2#槽的地址从0开始,还是就是2呢?

网友B:
OMRON的编址是固定的,比如你的例子:
0、空
1、空
2、占0002通道
3、空
4、占0004通道

网友H:
同意老工控

网友I:
不对
2#槽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0.00,0.01,一直到0.15
4#槽的地址是从1开始的,1.00,1.01,一直到1.15
假如3#又插一块的话,3#处变为1.00……,而4#变为2.00
我用的多了,都是这样的.用CX软件连上PLC,在编程模式下重新创建一下IO表就能得到地址了,它还能辨别出哪些是I,哪些是O,哪些是模拟模块呢,而且自动排好序的。如下:添了两块模拟模块
00[0000]空槽
01[0000]空槽
02[0001]16点输入
03[0000]空槽
04[0002]16点输出
05[2000]模拟模块
06[2010]模拟模块
第一列是槽号,[]内是地址

网友A:
我也看到书了,CS1G不为空槽分配地址,各种PLC不一样

网友A:
to  透明了:
 用CX软件连上PLC,在编程模式下重新创建一下IO表就能得到地址了,它还能辨别出哪些是I,哪些是O,哪些是模拟模块呢,而且自动排好序的。如下:添了两块模拟模块
00[0000]空槽
01[0000]空槽
02[0001]16点输入
03[0000]空槽
04[0002]16点输出
05[2000]模拟模块
06[2010]模拟模块
=========================
试不会,能否再详细点?

网友A:
在编程模式下重新创建一下IO表就能得到地址了
=======================================
不明白

网友J(2019-02-01):
OMRON的编址是固定的

网友K:
好的资料值得分享好想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