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ATV38转速反馈不准!!

楼主(2005-11-28):
我公司先有一批ATV38变频器,毛病很多。现在还有转速反馈不准的毛病解决不了,是通过AO反馈到DCS上显示的,实际和反馈差的很远,没有好的办法。望个各大侠帮我出出注意!在此多谢了!!

网友A:
提醒一下,如果显示转速,AO满量程对应的是TFR通常为60Hz。而不是额定电压50,很多不准是有此引起的

网友B:
你这一批都有问题,说明不是变频的问题,应是参数设置问题
AO1:OCR
OFR都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变频器输出需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