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经验.

楼主(2005-11-28):
单相异步电机.风扇.用的电容.大家知道怎么判断好坏吗.他的耐压是400V左右.
举个例子.吊扇转速慢.原因多种.拆下电容.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测量电容正常.换上新电容风扇运转正常.说明电容坏了.
电容哪里坏了.用电工工具怎么判断.说一下我的方法.请各位指教.
用500V的摇表测!指针0-无穷.电压0-500V.大胆用.不会损坏电容.方法如下:
摇测电容.观察表针从零向无穷移动.能达到5MO左右一般是好的.如果表针在一处抖动.说明损坏.用摇表给电容充电后.短路电容.看火花的大小可判断电容容量是不是降低.降低了多少.(操作时要注意.要小心被电!).

楼主:
内部有软击穿的电容摇测时放在耳朵边听.会有轻微的啪啪放电的声音.

网友A:
好方法,我以前都是用万用表的,现在看来摇表更简便

网友B:
用摇表摇是好办法,一般的万用表能测20μF以下的

网友C:
‘他的耐压是400V左右’‘用500V的摇表测!’ ???

楼主:
如果用直流电压表测摇表两端.想摇到100V都难.大的电容很难摇到电容的额定电压.建议用1000V或2500V的.

网友C:
什么摇表?扔了算了!
2500V的摇表测耐压是400V的电容?
现在数字电容表很便宜的。

网友D:
直流电压表接摇表两端,测的不是绝缘电阻。 但我忘了摇表的原理,不知输出电压,一定情况下,是否会随负载而变化。 高压电容,可以用相应电压等级(一般是摇表电压低于电容耐压)的高压摇表测;但低压电容,我想,耐压不能低于摇表的额定电压。 我未用摇表测过400V的电容,但交流耐压400V的话,用500V的摇表可能可以测。

网友E:
其他暂且不论,如果从耐压的角度考虑的话,500V摇表测400V电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摇表的电压和转速密切相关(发电机都是这样吧?)谁叫你拼命狠摇?慢点摇不就成了?

楼主:
摇表其实就是发电机.输出直流电压.有V/O特性.和变频器的V/F特性有点相似.
20μF以下的还可以.以上的摇表发电的能力就有点不够.10μF以下的最好.电压不是问题.
当然.用耐压表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绝缘电阻和电阻没有本质区别.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单相异步电机.风扇.用的电容.大家知道怎么判断好坏吗.他的耐压是400V左右.)

网友D:
吴刚说的是使用技巧了(许多电工都有些实用简便的技巧),看来是位从事过维修有相当经验的师傅了。 我也试过、接万用表监视电压、用1000V摇表检查低压电机绝缘,但电压上不去,所以有上面的说法。而检测绝缘电阻时,没有考虑过摇表的输出电压,不知哪位留心过没有。 不过,我们主要是探讨问题,在于多接触一些事例;我已很久没从事维修了,所以对某些概念的区分不在行。

网友E:
楼上过奖……摇表其实还是交流发电机的,只不过在后面加了整流电路之类,我试过直接测量摇表的交流输出电压,摇快了能有700V以上呢,我用的是UT201的数字钳表测的。但考虑到输出不是工频,可能误差很大就是。

网友C:
摇表额定转速多少?

网友E:
120转。是的,里面有一个离合器,超过额定转速会打滑,但完全可以设法让它失效,当然,这只是玩玩而已,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

网友C:
那么‘拼命狠摇’有意义吗?

网友E:
哈哈哈……服了。我的意思只是说慢点摇,前面那句形容词是带点夸张的色彩哇,呵呵,谢谢周老指教

网友D:
我觉得周公、还蛮风趣幽默的,道理也讲了,人也轻松,这种风格,似曾相似,说句冒犯的话:有长者风度。

网友F:
几位老大很有意思

网友C:
多谢夸奖,应该的。

网友G:
没必要,用摇表测耐压吧?

网友H(2006-02-16):
经验很好!

网友I:
几位老大都很有意思!看一下外观,鼓起来得就坏了,没有鼓起来的用电容表测一下就好了,用着摇表吗?

网友J:
这个方法很不错!有时我遇到了用万用表测是好的,但是实际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