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00伺服驱动 调速

楼主(2005-11-28):
各位同仁:大家好!在工作中碰到了一个难题!伦茨9300伺服驱动器,再减速中速度不是很快停止下来!其它相同机器也用相同的伺服驱动动作正常.检查制动单元,制动电压和电阻都是正常的,加速时间(C0012 Acceleration)和减速时间(C0013 Deceleration)设置和另一台正常的机器设置也相同。 请问各位同仁,给个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上位控制器信号有没问题?

楼主:
上位机是工业控制计算机。 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你的上位控制器信号有没问题?"
"上位机是工业控制计算机。 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根本答非所问。
是什么样的控制信号?有没有检查过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A:
控制信号有没有干扰?

网友C:
   你是用到QSP急停功能吧.你的c105 QSP TiF 的减速时间有可能没有设好(默认的是5S的).你用GDC打开看看.急停减速时间与C0012和C0013有区别的.

网友D:
把那台正常的机器的参数复制到有问题的这台,看看情况.解决不了的话,两台机器互相替换一下,看看情况怎样......

网友E(2006-12-28):
我们公司好几台设备都是用9300,有时间联系交流QQ363684198

网友F:
机器的负载相同吗?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