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supmax500组态出错

楼主(2005-11-28):
请各位老兄帮忙诊断一下:我用supmax500新增加一个4-20ma AI点,硬件设置正常,在上位机用画面编辑器编译完后运行时出现了许多其他控制回路出错的信息(共计290个点,有205个点出错),请大师分析一下,谢谢!
ycbwm@sina.com

网友A(2007-08-23):
其实还是你这个点没做好,你在仔细加这个点。只要一个错误订正了,其他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