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供电问题

楼主(2005-11-28):
请教前辈,我公司的UPS供电是采用+/-110V,不知这种电源方式有何利弊.请指教.

网友A:
奇货可居。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看看大虾的解说.
不知你用的是哪家的系统?

楼主:
我们这里的UPS属电气负责,据说是因为以前经常出问题,电气的就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并且将N端悬空,就成了这样的.但是这边的众多设备就无法彻底断电维护.

网友C:
ups的工作过程是整流、滤波、逆变的过程,你的供电怎么成直流了?

网友D:
有隔离变压器就是工作在交流,悬空安全啊!我们的系统也是不接地,悬空运行,只要是把地线接上就经常烧卡件。

网友E(2006-02-13):
这样用一般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不发生供电事故,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110V接地就能将供电改成0~220VAC

网友F:
楼上的理解错了吧 人家就是怕出事故才悬空的啊
建议就这样吧 只要不出事故就可以
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公司的DCS没有出过事故,就有1回 是因为DELL电脑的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