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调功的加热电路

楼主(2005-11-28):
我急寻用晶闸管调功模块调节加热功率大小的电路方案,无法也无须测温,请大家提意见,与我的方案对比看看哪里有缺点。谢谢!

网友A(2008-08-20):
你是要调功器加热控制吧,如果不用温控表,那你的测温显示也就是不参与调节,那只用买一个功率控制器就行了,要说调节方式就多了,输出功率调节有过零与移相方式,要说电路连接有晶闸管后接负载或先接负载再短接星点,各有各的方式,如果说最好就是有温控表恒温控制,如果加热器是阻性负载,那就用温控表恒温,先移相触发,再过零触发,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