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PLC密码

楼主(2005-11-29):
好久没过来了,看到大家都在讨论密码问题,我也是个新手,有点不明白。
我们公司所谓的PLC密码就是在程序最前加上:
LD AR10.01
FUN49 0
      #1234

这样以后读PLC,必须输入密码1234,但是大家好像对这个不感兴趣了,请问你们所谓的PLC密码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工程师了。

楼主:
以后我可能有很多的PLC问题向大家请教,谢谢各位。

网友A(2006-01-23):
1234为密码,你可以用别的数字代替它,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用的是CP系列的PLC吧,不同系列的PLC加密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想修改密码可以将#后的数字改为你想要的,然后下载,上电就OK了。

网友C(2008-10-29):
高手来点深奥的!!!!

网友D:
我有一台光洋SH-32PLC,编程序时被设置密码,我现在想修改,但不知道密码,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光洋可以用手编器解。我也没有手编。。没搞过。

网友F:
这种密码很弱,擦掉程序前十个字位就暂停,加密等于没加

网友G:
你用的是OMRON的PLC你可以把密码改掉,范围为0-F中的任意4为,你设的密码可以改为

LD AR10.02
FUN49 0
#1234
此程序可以加在你整个程序的任意网络,此程序前的程序都可以看到,后面的看不到

网友H:
呵呵;1234就是设的密码;

每一位都可以是0~9或字母A~F;

网友I:
你用的是OMRON的PLC你可以把密码改掉

网友J:
电气产品太多了,每种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