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这种传感器?

楼主(2005-11-29):
要求测量液压缓冲器的压力变化情况.输出要求4-20MA信号.谢谢.

楼主:
如果有产品的话.压力范围应该能设定吧.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应该就可以啊...

你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等我去看了再说吧.谢谢

网友B:
你哪个应该是冲击压吧
要加个阻凝器
不然压力传感器两天就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