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

楼主(2005-11-29):
我厂一台S5-135的PLC,CPU是928B.由于几年没用,开机时CPU上的STOP灯快速闪烁,BASP红灯常亮,按说明书需要OVER RESET,但我没程序备份,不敢这么做.我用STEP5与PLC连上,可以ONLINE,上载程序到我的PC,显示44个SB块传送完毕,但在我的PC中却打不开,看不到.我还是不敢做OVER RESET.接下我该怎么办?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先将上载的程序保存好,关掉界面再打开试试

网友B:
中国外贸通网希望和大家认识.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129

楼主:
不知道在STOP灯快闪的情况下上载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2006-02-27):
解决了吗?
我敢肯定, STOP灯快闪的情况下, CPU928B的程序已经丢失掉了.

网友D:
记得不是太清楚了,S7快闪好象就是程序丢了.

网友E:
对了,一般就是程序部分丢失才会出现这种故障情况,此时备份不行。

楼主:
找到备份了,果然程序丢了,后来问他们,原来5年没换电池,电池不行了。

网友C:
兄弟, 锂电池要定期换哦. 不然很麻烦的.
软件备份也要保护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