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WINCC画面刷新速度问题

楼主(2005-11-29):
问题:
1.用WINCC控件组成的画面和用照片或自画的图组成的画面哪个刷新快?

2.画面上所有变量分成多组刷新(由1秒的、3秒的、5秒的和30秒等)快
还是少分几组刷新快?

3.画面上空间中用动态连接快还是用C动作快?

4.怎么知道画面上变量和刷新能力已经超过了通讯所能提供的能力?

网友A:
个人观点:
1:用WINCC控件组成的画面要稍快
2:少分几组刷新快
3:基本是一样的,C动作写的质量影响较大。
4:如果您说的通讯是指io通讯的话,可以用wincc的通讯监视工具来查看是否超过画面的刷新速率。

楼主:
就我个人的观点如下:
1。WINCC控件组成的画面慢,我作过比较,比我变量多画面复杂的程序反而快,可能有此原因;
2。我认为分组多变量分散传输,通讯最高负荷可以大大减小;
3。我感觉C比动态连接快,原因是C简洁动态连接更复杂(内部程序);
4。我认为应当校核每秒的总通讯量,应在通讯速率的40-50%以下,否则很可能产生阻塞,影响实时性或画面反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