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s7-300如何通过profibus连接施耐德atv58变频器

楼主(2005-11-29):
通过profibus西门子s7-300连接多台施耐德ATV58变频器,控制启停、速度、正反转等,如何实现?

网友A:
1、选用一块ATV58使用的PROFIBUS总线板;
2、在STEP7硬件组态中安装ATV58的GSD文件;
3、进行硬件组态,给变频器分配地址;
4、编写程序,使用SFC14、SFC15读写变频器数据;
5、在控制程序中注意ATV58控制字、给定、状态字的定义。

楼主:
STEP7中如何对变频器分配地址?ATV58控制字、给定、状态字是怎样定义的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用PROFIBUS和变频器的控制实现.请高手详细解释以下.
(举例更好)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是根据你选用的PPO类型来分配地址,控制字和状态字应该有厂家定义好了。

楼主:
谢谢!能够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请参考: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应用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网友C:
简单的说:
PQW200~PQW203是变频器的地址.
PQW200是控制指令, 如启动和停止
PQW202是速度, 直接MOVE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状态字的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