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11-29):
李老师:国内电压型变频器整流部分有无用晶闸管控制的.用一个还是用3个或6个,为什么
谢谢你

网友A:
比较少,用接触器可省成本,简化电化。

网友B:
请李老师看清楚再回答好吗?

网友A:
用接触器可省成本,因为接触器比可控硅便宜,其控制电路也比可控硅控制电路间单,只不过用接触器则变频器体形要大一点。

网友B:
变频器整流部分啊

楼主:
谢谢李老师,考虑到二极管整流模块+起动电阻+接触器和可控硅模块(带触发板)比较,功率几十KW以上,接触器会便宜吗

网友A:
是的!大功率用接触器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