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老是烧DRIVE+IGBT块

楼主(2005-11-29):
各位大侠:
我公司用的ABB:ACS800-02-0170-3变频器,正常工作在:40-50HZ,变频器温度:100-110℃;
每用大约5-6个月,就发生2310过流报警,复位后可运行一段时间,再报警,再复位,可运行时间会越来越短.
我估计是温度高引起的.后更换DRIVE+IGBT块后正常,但使用5-6个月后,又发生上述情况.目前已经更换了4块模块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温度很高,
保持80左右是正常,
检查散热片
加制冷

网友B:
装几个空调

网友C:
你的工作温度太高了,是在烧钱咯。把模块功率加大一级。驱动电容换掉

网友D:
环境温度怎么样?变频器的温度所指是哪个地方的?一般地,ABB变频器内IGBT的温度在115℃时报警,在125℃时变频器跳脱保护。应检查一下环境温度及变频器的散热条件。

网友E:
建议:DRIVE+IGBT不好,换驱动和模块。
还不好,换变频器
还不好,换品牌
还不好,换机器
还不好,把工厂关闭另盖新工厂

这种变频器的内部和别的变频器差别太大了,通讯协议也不一样,技术壁垒太强。厂家投资过大,银子第一,建议少用为好。

网友E:
当然买他的变频器就要给他交银子了,维修也要找原厂家了

楼主:
回吴仙:
环境温度40度,变频器温度是指01.10散热器温度.同一地点的同型号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但那台变频器负载在40%,而目前这台在80--90%.
请吴老师赐教!!

网友F:
温度太高了,加强冷,负载应该没问题,但建议增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G:
在变频器柜上加上强迫通风管道道室外,可以有效降低温度。
通常的经验,应该有25-35度的下降。

楼主:
如考虑增加变频器容量,是否要更换整台变频器??
可否只更换相关模块??

网友F:
你的问题主要是散热问题,先把温度降下来再说。    如果只更换模块,要看你的模块的型号、容量与负载的匹配的情况了,一般情况要模块和电容同时更换,或如果模块容量足够,只增加电容。但是没有足够把握的话,还是整机更换稳妥一点

网友E:
无言的结局。www.worlda.cn

网友H:
你把载波频率调低一点

网友I:
负载大,电流就大,电流大发热就大,发热大需要降温,还是用单独的通风散热最好。

网友J:
出现这种故障时,会发现IGBT其实量不出坏的地方,多数可能是触发板坏(即IGBT上面那块GDR板),原因是IGBT板的温度和那空间温度影响GDR板器件性能,造成触发和关断不到位,就会造成2310故障。由于ACS800结构紧凑,有的功率段散热成问题,所以要加强变频内部散热及环境降温。

网友C:
变频器温度达85时,模块功率将减少1/3至1/2。驱动电容将很快老化。这样还不过流那才不正常呢!

网友D:
回 ZX天,你所说的这两台散热条件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建议测一下柜内温度及通风情况,比较一下),可能的问题是这一台的一个[b]电流互感器[/b][/u]存在问题(很奇怪很意外吧)。何况你更换了四个模块了,不可能这四个模块存在同样的问题吧(这种机会很少的)牛啊!!!是ABB免费提供的吗?一次也没换过电流互感器吗?对比一下三个电流互感器的参数吧!

网友K(2006-02-23):
也许你选型有问题

网友L:
加强制通风系统可解决问题。

网友M:
加强通风散热,更换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N:
   火舞变频,   驱动板上的电容是什么电容,怎么测量知道
  它坏了

网友O:
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P:
工作温度太高,检查是不是散热片出了问题,清扫一下灰尘,在用外接的风扇散热,一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ABB的变频器对温度的要求很高.

网友Q:
为什么不彻查互感器呢,或者在换的时候没弄好,比如说导热硅没弄好

网友R:
如果处理好了,希望您可以将处理方法也说下哦!
我们以后遇到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S:
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D:
高手如云啊,受益不浅啊

网友T(2006-03-25):
加大风机

网友U:
一:你的环境温度!
二:变频的通风,是否很脏!
三:是否长期过载运行,还是你选型问题;

网友V:
牛呀,收益非浅

网友W(2006-10-16):
归根结底还是散热呀,是否是单独电控室,清洁度如何,是否有空调,如果答案是“否”的话,请做到“是”!

网友X:
归根结底还是散热呀,是否是单独电控室,清洁度如何,是否有空调,如果答案是“否”的话,请做到“是”!

同意,请照办.

网友Y:
这台变频器的选型有问题,肯定偏小了,加装空调吧,如果变频器的温度还降不下来的话,需要将变频器增大一级,用ACS800-04-0210-3的变频器。提供ABB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及资料QQ群13481299

网友Z:
如该变频器从第一次运行就这样的话,我认为不是产品问题而是应用该变频器现在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A(2006-11-16):
电房温度控制在25度

网友AB(2010-09-11):
把它放到空调室中用吧,或者改为水冷的。

网友AC:
ABB 800的变频器开关频率不是固定的,是动态调整的。这种情况下,加空调强制降温为最省钱的办法 呵呵

网友AD(2011-05-26):
非常同意30楼得看法,此乃牛人。

网友AE(2012-02-11):
请清理如图所示 的风道 部分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IGBT老化  另外风机也有可能有问题  风量不够 此机器正常工作显示温度 50~60左右 (排除过载情况)

网友AF:
走过,路过,学习解惑。上面的灰,环境啊

网友AG:
请问39楼ABB  dcs800的直流驱动器的开关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动态的啊?

网友AH(2012-04-20):
引用 网友AG:
请问39楼ABB  dcs800的直流驱动器的开关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动态的啊?

DSC800用的是晶闸管,驱动脉冲参考电源同步信号

网友AI(2012-07-17):
    ABB变频器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第一要通风,第二是要有空调降温,第三灰尘太大也容易烧IGBT。

网友AJ:
是否可以改变一下安装位置,减少灰尘,周边温度,加强通风效果,定时清理灰尘,如果以上还没有达到可以换其他公司的变频器

网友AI:
引用 网友J:
出现这种故障时,会发现IGBT其实量不出坏的地方,多数可能是触发板坏(即IGBT上面那块GDR板),原因是IGBT板的温度和那空间温度影响GDR板器件性能,造成触发和关断不到位,就会造成2310故障。由于ACS800结构紧凑,有的功率段散热成问题,所以要加强变频内部散热及环境降温。

网友AI(2012-08-16):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J:出现这种故障时,会发现IGBT其实量不出坏的地方,多数可能是触发板坏(即IGBT上面那块GDR板),原因是IGBT板的温度和那空间温度影响GDR板器件性能,造成触发和关断不到位,就会造成2310故障。由于ACS800结构紧凑,有的功率段散热成问题,所以要加强变频内部散热及环境降温。

网友AK:
1,清理散热风道;2,改善环境温度,强制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