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1-29):
绝缘绕组电阻大于多少绝缘就是好的?

网友A:
需要根据您的电压等级来确定。

网友B:
是的.还要靠经验来判断.

楼主:
电压是怎么分等级的?分了等级有是怎么来确定的?我刚工作,经验不太多,大家不要笑话我,不耻下问.谢谢!

网友C:
仅供参考:如马达就分为分A、B、C、D、E、F等绝缘等级,它代表在某个温度下,马达的绝缘不至于因温度高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