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相关问题.

楼主(2005-11-29):
九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与一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哪一个更好? 比如岛电的fp21有九条程序,相应有九组pid与之对应.而west4400有8段程序,只需要一组pid进行调节.

网友A:
他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同时执行的只有1个,只是有9组不同的参数对应于不同的调节段。

楼主:
控制效果是不是都一样那?

网友A: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有区别,如果9组程序分别使用,而且对他们的PID要求不一样,你每次都要重新设定,如果每组有PID的话就不需要这样麻烦设定了!

网友C:
pid基础理论,参数整定方法,工程实例请参见以下教程及论文,希望能为广大网友提供帮助,并欢迎广大网友回帖评论: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764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143&title=%B5%D8%CC%FABAS%BD%CC%B3%CC

网友D(2006-02-20):
可开发出创新性、具有独特性能的一种“可编程过程控制器”

请看:www.greatelec.com
这种新型“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对于复杂的温度控制、复杂的压力多段控制等具有独特的
功能,利用该控制器在军事、石油、化工、科研、计量等诸多领域开发出特有的专业测试、测量控制系统,利用该控制器开发出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0451-84270210 88585115 1390451521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E(2006-04-14):
PID调节只需要一个就好了 无论在几段的程序控制,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F:
FP21有9条工艺曲线,每条曲线又包括9段,在每段中,可以指定采用哪组PID参数.这样,对于每个不同的控温段,都有一组具体的PID参数来调节.比如:在600度时使用第2组PID,到了800度时使用第4组PID,等温度到1200度时,又换成了第8组PID,每组PID参数对不同的控温范围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多组PID效果要优于单一PID控制.

网友G:
九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与一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是一样的。
接受楼下的建议。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天天学您好:

  您说"九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与一组PID控制九组程序的效果是一样的"是个错误,来个简单例子:三段程序,一:500度恒温1小时;二:1小时升温到1200度(斜率升温);三:1200度恒温10小时.这三段你用一组PID合适么?在我使用时,至少要2组不同的PID,一组适用于500度恒温控制,另一组适用于1200度恒温控制.这样,最终的恒温效果才是理想的.如果想做的再好一点,斜率升温也要采用另外一组不同的PID,一般情况下,升降温的PID采用目标温度的恒温PID参数即可.

  看到您是厦门宇电的工程师,我去年给你们的产品提了两点改进,但现在你们只改了一点.一:通讯写数据到仪表,你们以前写到EEPROM里边,EEPROM是有写次数的,建议写参数可写到EEPROM或RAM,国外仪表一般有这个功能供用户选择,后来你们的销售商也告诉我改过了.二:在通讯时,上位机发送数据到仪表后,等待一个可设置的延时后,仪表再返回数据到上位机,该功能在许多进口仪表中都有,如果仪表立即返回数据,有可能造成通讯出问题.也许和计算机通讯不会出问题,但如果和PLC等通讯,还是有这个延时比较好用.该点你们并没有做.

网友H:
美国红狮的TSC/PSC也是不错的产品。4组,8段,即4个设定点曲线段,每个曲线中段数:8个斜升/保持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