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4-20MA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5-11-29):
各位专家,4-20MA的模拟量信号,传送距离700m,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需要添加信号隔离放大器。

网友B:
你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山水你好,你能告诉我如何计算吗?谢谢

网友C:
按标准负载电阻 500欧接入可得到 4-10V 电压信号
有线路后 信号电压范围=(4->10V)*(500-700米电缆电阻)
匹配标准电阻=(500-700米电缆电阻)
注意电缆电阻是2根的和.
(仅供参考)

网友D:
可以,但要选用3平方截面的屏蔽线,质量好的

网友E:
楼上;
有3平方截面吗?

网友F:
我认为用不到3平方。只要电阻不超过要求的匹配电阻范围就行。电缆的电阻可以算出来。700M的信号应能传输。为了保险,用手头的电缆试一下最好。

网友G:
传输的距离没什么问题,主要与输出阻抗有关。关键是信号的抗干扰问题可以考虑穿钢管或者使用多层屏蔽的屏蔽线进行远距离电流信号的传输。(有人说4~20MA是一个恒流源,可能有些道理吧:))

网友H:
这边说得有道理多了!

网友I: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用一般的屏蔽线都可以的!

网友J(2005-12-29):
4~20MA是一个恒流源,用一般双绞线就行,不用屏蔽
按标准负载电阻 250欧接入可得到 1-5V 电压信号
500-700米电缆电阻是2根的和*20mA+5V+三极管电压降约1V不超过电源电压24V就行